[讨论] Class-A 和Class-AB 的比较

楼主(2013-07-04):
在运放应用中,对于Class-AB输出级相对于Class-A有低功耗、驱动能力强的显著优点。但是在我看的资料中,说其线性度没有Class-A好,这里说的是其传输曲线的线性。但是,我在做电路验证这个结论的时候,通过仿真放大器的THD,发现当输入较小时,Class-AB的THD只比Class-A大零点几个dB,当输入较大时,Class-AB的THD比Class-A 更好,这就说明,Class-AB有更好的大信号特性。THD也是表征线性度的参数,两个结论是相反的,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情况? 还请哪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也许你看的资料说错了吧,想想CLASS AB 在大信号时的线性度也要比CLASS A 好很多啊;可能它的意思小信号是因为双输出路径THD会略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大信号时线性度好,是因为此时Class-AB的输出电流大,并且正负SR对称性好的结果吧。
我是从sansen的那本书上看到的,说AB的传输曲线是非线性的,我们可以通过反馈来进行控制。这个应该是小信号的吧。而且一些论文中也说AB的线性度不好。我就纠结了。您有什么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是不是说Class-AB存在交越失真这个方面来说的呢。但是对于单电源供电的情况来说,交越失真不存在了吧?

网友(2017-03-30):
我也想问楼主,为什么class-A比class-AB的线性度好,有没有理论证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