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replace fix timing时, 只插buffer ,禁止插入inv,怎么操作?

楼主(2013-07-04):
encounter preplace fix timing时, 怎么限制只插入buffer ,禁止插入inv,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
不懂 绑定

网友:
可以先试试dont_use,不过可能会影响到已经在logic path里面存在的inv的优化

楼主:
set_dont_use,logic里面的inv会不优化的,有没有其它办法?谢谢?

网友:
对 buffer 和inv 定义成不同的footprint

楼主:
前辈,怎么定义?能否说得详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