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求救:cadence verilogA编辑器用不了

楼主(2013-07-04):
各位cadence高手,我使用虚拟机在cadence是做一个变压器的verilogA模型,用verilogA-edit生成了一个transform的cell,打开VIEW veriloga时无法进入编辑文本状态,但是可以readit。CIW显示为:是:gvim:command not found求救:这是啥意思,有何解决办法,希望详细的,本人对cadence安装了解比较少。

verilogA 问题图

verilogA 问题图

网友(2013-08-0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您解决了吗,请赐教

网友A(2017-06-12):
candence默认使用gvim作为文编编辑器,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安装gvim编辑器,解决办法
1. 使用管理员权限,yum install gvim(Redhat或者CentOS操作系统), 安装gvim编辑器
或者
2. 让cadence使用其它的编辑器,在你的工作目录下,找到.cdsinit文件,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在末尾添加一行,editor="vim"(一般来说系统会自带vim),或者editor="gedit"(这个应该也是系统自带的文本编辑器)

网友(2018-01-29):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进入verilog-a的编辑器呀,输入命令吗?

网友(2018-12-01):
回复 网友A:

网友C(2020-02-10):
让cadence使用其它的编辑器,在Cadence的主控窗口CIW(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在末尾添加一行,editor="vim"(一般来说系统会自带vim),或者editor="gedit"(这个应该也是系统自带的文本编辑器),然后回车。这样就换成了其他编译器。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A:
candence默认使用gvim作为文编编辑器,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安装gvim编辑器,解决办法
1. 使用管理员权限,yum  ...

的确解决问题了,多谢分享

网友(2023-10-12):
您好,请教一下变压器的verilog a代码怎么做?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C:
让cadence使用其它的编辑器,在Cadence的主控窗口CIW(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在末尾添加一行,edi ...

强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