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与sdram

楼主(2013-07-04):
请问一下大侠们,我刚学modelsim,我用的是modelsim SE PLUS 6.1f,现在只知道一些简单激励的产生方法,但是在工程中都有sdram或者ddr,那么通过modelsim如何产生激励对sdram进行仿真测试呢?一直在纠结,请大家帮忙!

网友:
你要仿的是什么?SDRAM?SDRAM控制器?
SDRAM模型是厂家提供的,你仿它作甚?
控制器,话说,你好歹得先有控制器代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我不是很懂,就譬如说我们是做工业相机的,顶层模块中有data,HD,VD等信号,但同时也有sdram的data总线和add总线等等信号,我要写一个testbench对整个大的工程进行仿真测试,看看最后输出的结果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当然data,HD,VD等信号可以自己产生,这个不难,但是像sdram中的data总线和add总线等等信号怎么产生呢?

网友:
SDRAM模型是厂家提供的,拿来直接接在你的SDRAM接口上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的问题不在SDRAM这块。你根据SDRAM去厂家网站下载它的仿真模型,在tb里例化这个模块,和你的设计顶层之间连好线就行了。
但是为了验证你的设计,你得在tb里为你的设计添加激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啊,呵呵,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我知道了!

网友:
仿真起来大同小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看懂啊,大侠能否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