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2010 lab, CTS 过后,仍然有时钟 ideal

楼主(2013-07-04):
ICC的版本是 2012.06用的lab的版本是 201012

task:CTS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过后,report_timing ,

lab guide 说,现在clock 应该都是 propagated ,但是SD_DDR_CLK这个时钟还是ideal,在这个design里这是唯一的一个是generated属性的。

问题是: 这个时钟在CTS后还是 ideal正常吗? 若不正常,我应该 再去做什么?

谢谢。

网友:
那是output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谢谢你的回答。

  你说的output端,是指 SD_DDR_CLK这个时钟的源sd_CK是输出端吗?所以这个时钟仍然是ideal 吗?

  还有个问题:

还是这个报告,为什么同样是SDRAM_CLK ,标号1出是ideal,而标号2出就是propagated??

谢谢。

网友:
input 与 output 同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有点头绪了。谢谢。

网友: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update_timing
report_timing ***
之前加上这两行试试

我觉得你得去检查下cts过程的log文件以及pt load该design的log文件,查看下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