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ystemC2.3.0库中源代码有关问题

楼主(2013-07-04):
有没有大神研究过SystemC2.3.0库,该库中有ARM核、总线和存储接口的模型吗?刚开始接触SystemC,很多不懂。。谢谢

网友:
我也想研究下,我用过sc建模。可以探讨下吗?我的qq744160354

网友:
不是都有,不过你可以从有个网站上下载各种处理器的指令集模拟器。

网友(2013-11-02):
example文件夹里面有个MIPS架构的处理器核,还有个simple bus,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