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阶段扫描链时序和正常功能时序修复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设计里面正常功能时钟的输入口和扫描链时钟的输入口不是同一个输入口。并且在时钟树综合的时候只综合了正常模式的时钟。因为发现如果两个时钟一起综合工具会报错。
采用先修复正常模式,再修复扫描链模式的方法。
正常功能模式的时序很容易修过了,但是扫描链模式的时序很难修过,并且看到有2000多条路径都是hold违例,setup正常。
看了所有的路径,原因就是时钟路径不平衡,计划在hold路径下插入DLY单元,但是发现修好一条路径后,正常模式的setup违例就出现了,并且增加了很多。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修复这两种模式的时序。

网友:
normal clock 和 scan clock雖然不是同一個輸入口

但是應該都會在內部用一個Mux去做選擇吧?

你的clock tree 的 root 就以那個 Mux 的 output開始長

就可以一次平衡兩種模式了吧

淺見。

网友:
hold 多归根到底还是scan cts没做好。重做
分模式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