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isim仿真方面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04):
我是一位刚开始学习fpga的,在使用ise 14.2时写好程序后进行仿真时点的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进入isim窗口里,下边的命令窗口,除了run+时间的这类指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指令?比如把一个输入管脚置一或者置零这样的指令,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如果我使用的是原理图输入的形式怎么改变输入信号的数据?

网友:
google "force"  "release" with "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vhdl语言verilog问题么?还是仿真部分这个没什么需要?

楼主:
另外,我在仿真的过程中一个输出信号的显示总是橙色,value显示‘u’目测是unknown 的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在end process之后再加的给输出赋值导致的吗?还是说输出信号也需要初值?只是一个简单的clock电路程序,有人有兴趣的话帮忙解决一下呗谢谢,如果需要和我说我把程序贴上。。

网友:
我不知道modelsim的不定态什么颜色和名字,懒得查了,不过据你描述应该就是。
总之是仿真软件无法根据你给的激励计算出该信号的值,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从没有写过的DDR地址读数据。你根据驱动关系一层层查下去,看看不定态的来源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tb能不能用verilog看你们的规定,反正又不会拿去综合。另外还有这个办法:

这里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你的帮助,问题终于解决的差不多了。太好了!!文本帮助也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