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active不匹配影不影响?

楼主(2013-07-04):
使用cadence的virtuoso画好了版图,通过了DRC,经过Extract之后做LVS,显示的一致性报告部分如下:
layout schematic
instance instance
un-matched 0 0
rewired 0 0
size error 0 0
pruned 0 0
active 2 2
total 2 2
这个报告能不能说明版图和电路原理图一致啊? 谢谢指点!^^

网友:
LVS ok会有笑脸的哦!
这说明还有两个instance没对上

楼主:
谢谢!可active在原理图中如何查看大小之类的呢?

网友:
你用的carlibre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di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