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DDR3 MIG系统时钟和参考时钟问题

楼主(2013-07-04):
我生成了一个顶层模块,里面包含一个MIG IP核和一个MMCM IP 核。我的晶振是25M,用MMCM生成了200M和400M单端时钟,然后送给MIG IP核使用(生成过程中时钟已经选择单端没选差分)。400M作为系统时钟,200M作为参考时钟。UCF中把时钟约束都去掉了,两个时钟也去掉了(因为我的两个时钟不是作为顶层模块的输入信号)。这样thanslate出错了,显示错误770和924,大概意思是这两个时钟缓冲并行了·,没原始驱动之类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感觉像是多个MMCM连接在一起,多了很多BUFFER.然后出错.我想请教的是,MIG IP 核中已经有MMCM了,那么我这样做(外加一个MMCM)对不对?这两个时钟到底应该怎么产生才能和程序中其他的模块和在一起??困惑中,烦请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加,但是每个mmcm的clk_in都是接在bufg上的,你如果想串联mmcm,注意第一个mmcm输出给第二个mmcm的时钟(clk_a)和第二个mmcm的clk_in,只能有一个bufg。你可以在生成第一个mmcm的pll时将clk_a的全局buffer去掉。不过不提倡这个。ddr3的ip核里的mmcm生成了3个时钟,你引到顶层,用外部mmcm生成就是了。别忘了修正mmcm和ddr3的ip核的一些参数。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赐教,但是您说的“”ddr3的ip核里的mmcm生成了3个时钟,你引到顶层,用外部mmcm生成就是了“” 是什么意思?小妹不懂,请您再细说下

网友:
ddr3的ip核内部包含一个mmcm,这个mmcm用输入时钟产生了三个输出时钟。你看一下这三个时钟的频率,然后将这三个时钟引到顶层,用你的mmcm产生的同样周期的时钟来驱动就是了。也就是说你自己用mmcm产生3个ddr3的ip核需要的时钟,直接供给ip核。

楼主(2013-08-19):
请教各位大侠,DDR3 初始化信号phy_init_done一直为低的问题。
我用chipscpe采到clk ,rst, iodelay_ctrl ,pll_lock都有,但是phy_init_done一直为低。并且我想用chipscpe观察ddr3_cke,ddr3_reset_n等输出信号时,布局布线就会显示错误:这些信号布不了。但是这些信号是直接连在DDR3管脚上的,无法用探头测量,因此根本不知道DDR3收没收到复位和时钟信号。非常困惑,望高手解答!!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不是用开发板,是用自己的板子。

网友:
弄的怎么样了,用户接口弄的怎么样啊?要是调用IP core 自己需要修改IP core 不啊?是不是只是写一个用户接口的程序就可以了啊?求解答。。。。。。。。

网友(2014-01-2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vivado 的block design,链接一个cpu和clock wizer和ddr3 controller。 但也出现了buf的错误提示,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ddr3控制器内部时钟线也引不到外部,另外ddr3控制器的输入时钟buf也修改不了。
这时我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2014-04-02):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使用的是7系列FPGA么?可以交流下不?我QQ:634227759,谢谢!!

网友(2014-12-26):
回复 楼主:

   麻烦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2015-09-24):
多看使用手册

网友(2016-06-21):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教一下,
您说的三个时钟是那三个呀?以及他们的频率该怎么看呀??

您的意思是在 mig_7series_v3_0_infrastructure这个文件里面把3个时钟拉到顶层,然后在顶层例化新的MMCM来提供时钟驱动么?

网友(2018-09-27):
今天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查了各种资料,最终编译通过了。根据ISE的字面意思提示,就是BUF不能进行串联。在我们设计时,DCM输出的时钟会自动接到全局buf,就把这个信号称为clk_o吧,而在infrastructure这个代码下,clk_o又会接到另一个IN_BUF,这样就造成了buf串联,所以报错。
解决办法:在infrastructure这个工程下,将IN_BUF注释掉,直接将CLK_O绕过IN_BU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