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顶层验证方法

楼主(2013-07-04):
诸位大侠,描述如下:     1、顶层包括几个子模块,子模块分别形式验证通过
     2、验证顶层,读入子模块ddc,验证非常慢,需要一周
     3、目前需要较快debug,等不了读入ddc的验证了,需要把子模块设置为black box
     4、问题是,设置这个black box的标准流程是如何的?我设置hdlin_unresolved_modules black_box 出现BB的不匹配。
     求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能否给每个子模块设置建立一个lib,类似于模拟ip之类的lib,这时就不需要考虑每个子模块的匹配了,此时只需要比较模块之间的接口了?
没试过层次化的形式验证,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哇哦哇哦哇哦

网友(2018-11-18):
这个还是个好东西啊 ,formality的资料还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