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变电容版图求教

楼主(2013-07-04):
请问下,smic.18中可变电容  ,上下两端是连接地还VDD啊?

网友:
版图中居然还有可变电容,顶一个?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design rule 或者是让设计工程师告诉你一下可变电容的模型。

按照我的经验,一般都是接地的。

网友:
楼上正解
通常mos varactor的下极板是连接gnd的,可参考foundry提供的相关文档

网友:
design rule  应该会讲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