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试串口PCB

楼主(2013-07-05):
用示波器抓取串口各引脚的波形,都是对的,但是打印窗口却打不出来信息,请问可能是哪儿的问题呢

楼主:
自己画的FPGA的板子,主机发送数据时,串口芯片的引脚上抓到正确的波形,FPGA发送数据时,串口芯片上也可以抓到正确的波形,但是就是在PC 端打印不出数据来,求分析

网友:
波特率对么?
还有你pc的串口是否是ok的?

网友:
电平转换是否正确?pc端直连串口是rs232电平,fpga板必须是转换后的?

楼主:
我的板子:DB9本来该焊一个母头的,却焊了一个公头!
怎么能使用这个串口呢

楼主:
原因是公口母口搞错了,谢谢各位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