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怎样用ICC读入cmd格式的文件?用什么命令呢?

楼主(2013-07-05):
小弟最近在用iCC做后端,在route的时候,需要设置antenna rule,但是foundry给的是很旧的版本:chrt035ant.cmd文件,在icc中读不进来。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读入呢?求指导!

网友:
啥格式的文件呢?

我还以为是可执行文件cmd呢,如果是那就用exec

但是antenna的不可能是cmd格式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foundry给了一个cmd格式的文件,好像是天线效应用的。foundry是chart的,是很老的工艺了

网友: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cmd格式是什么格式?

网友:
据我猜测,楼主所说的这个cmd应该是calibre等验证工具用的DRC天线验证文件。好像一些代工厂的DRC验证文件喜欢叫cmd~~

网友:
贴出来瞅瞅?

网友:
只是文件名是.cmd吧,怎么能说是cmd格式呢?

楼主:
;;;;;;;;;;;;;;;;;;;;;;;;;;;;;;;;;;;;;;;;;;;;;;;;;;;;;;;;;;;;;;;;;;;;;;;;;;;;;;;;;;;;;;;;;;;;;;;;
;;       File:                chrt035_ant.cmd
;;       Author:        Yu Chen
;;       @(#) Astro command file for antenna rule setting for Chartered 0.35U LOGIC
;;       @(#) Revision        1.0.1.0
;;       @(#) Date        17-Nov-04
;;;;;;;;;;;;;;;;;;;;;;;;;;;;;;;;;;;;;;;;;;;;;;;;;;;;;;;;;;;;;;;;;;;;;;;;;;;;;;;;;;;;;;;;;;;;;;;;
;; Copyright (c) 2004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pursuant to a license agreement that grants
;; limited rights of access/use and requires that the information be treated as
;; confidential.
;;;;;;;;;;;;;;;;;;;;;;;;;;;;;;;;;;;;;;;;;;;;;;;;;;;;;;;;;;;;;;;;;;;;;;;;;;;;;;;;;;;;;;;;;;;;;;;;
;;
;; Foundry Document Reference : YI-108-DR001 Rev 1J
;; Foundry Document Title     : Chartered 0.13um LOGIC/MIXED SIGNAL/RF Technology Design Rules
;;
;; Revision        Date           Who        What
;; ------------        ---------  ---        ----------------------------------------------------------------
;; Rev. 1.0.1.0        17-Nov-04  YC        Initial version based on Chartered 0.35um Logic DRM
;;;;;;;;;;;;;;;;;;;;;;;;;;;;;;;;;;;;;;;;;;;;;;;;;;;;;;;;;;;;;;;;;;;;;;;;;;;;;;;;;;;;;;;;;;;;;;;;
;;
;;  Usage : type (load "chrt035_ant.cmd") in the Astro/Apollo window to store the
;;          advanced Antenna rule definitions.
;;
;; dbDefineAntennaRule libId mode diodeMode defaultMetalRatio defaultCutRatio
;;      mode
;;        1 : top area based, ignore all lower-layer segments
;;        2 : top area based, include lower-layer segments to the input pins
;;        3 : top area based, include all lower-layer segments
;;        4 : sidewall area based, ignore all lower-layer segments
;;        5 : sidewall area based, include lower-layer segments to the input
;;            pins
;;        6 : sidewall area based, include all lower-layer segments
;;      diodeMode (outputPin)
;;        0 : output pin cannot protect antenna
;;        1 : any diode can provide unlimited protection
;;        2 : diode protection is limited. If more than 1 diode are connected,
;;        the largest value of max-antenna-ratio of all diodes will be used.
;;        3 : diode protection is limited. If more than 1 diode are connected,
;;        the sum of max-antenna-ratio of all diodes will be used.
;;        4 : diode protection is limited. If more than 1 diode are connected,
;;        the sum of all diode-protection value of all diodes will be used
;;        to compute max-antenna-ratio.
;;
;; dbAddAntennaLayerRule libId mode "layer" layerMaxRatio '(v0 v1 v2 v3)
;;      layerMaxRatio
;;          max. antenna ratio with no diode protection
;;      (dp > v0) ? ((dp + v1 ) * v2 + v3) : layerMaxRatio
;;          max. antenna ratio with (diode protection == dp)
;;
;; Notes
;; -----
;; 1-     You would set either Advanced Rules in HPO form, or set
;;        (axSetIntParam "droute" "doAntennaConx" 4)
;;        during the Astro session to use those advanced antenna rules definition.
;;        There is no need then to use droute parameters maxAntennaRatio and maxCutAntennaRatio.
;;
;;;;;;;;;;;;;;;;;;;;;;;;;;;;;;;;;;;;;;;;;;;;;;;;;;;;;;;;;;;;;;;;;;;;;;;;;;;;;;;;;;;;;;;;;;;;;;;;

define _libId (dbGetCurrentLibId)
dbClearLibAntennaRules _libId
dbDefineAntennaRule _libId 1 1 150 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可能是我搞错了,其实应该是.cmd文件,现在贴出来了,不知道这个文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请版主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表述有错,具体文件内容我已经贴出来。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请指导~

网友:
這是 Milkyway 指令格式, 需打開 Milkyway load 進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懂啊,icc里没有load这个命令啊,求指导~

网友:
;;  Usage : type (load "chrt035_ant.cmd") in the Astro/Apollo window to store the
;;          advanced Antenna rule definitions.

网友:
这个文件应该是用在Astro上的命令文件,ICC的话如果没提供得自己找相对应的命令自己写了吧。。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ASTRO用的,ICC一般是.tcl,找不到tcl,也可以把cmd中的命令转成ICC的命令,关键是一个比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怎么写呢?这样写可以吗:
set lib [current_mw_lib]
remove_antenna_rules $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4 -diode_mode 4 \
-metal_ratio 150 -cut_ratio 2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mode 4 -layer M1  -ratio 150 -diode_ratio {0.336 -0.5 400 24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mode 4 -layer M2  -ratio 150 -diode_ratio {0.336 -0.5 400 24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mode 4 -layer M3  -ratio 150 -diode_ratio {0.336 -0.5 400 24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mode 4 -layer M4  -ratio 150 -diode_ratio {0.336 -0.5 400 24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mode 4 -layer V1  -ratio 150 -diode_ratio {0.336 -0.5 400 24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mode 4 -layer V2  -ratio 150 -diode_ratio {0.336 -0.5 400 24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mode 4 -layer V3  -ratio 150 -diode_ratio {0.336 -0.5 400 2400}

求指导啊,现在icc中没有antenna 违约,但是用calibre看有好多antenna违约,急死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比值是指的什么?不太懂

网友(2013-08-08):
直接用source就可以了额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source好像不行,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