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double via打不上, 需什么条件?请前辈们赐教,谢谢

楼主(2013-07-05):
encounter double via打不上, 需什么条件?请前辈们赐教,谢谢

网友:
是说做via-swapping时,很多single-cut vias没有换成double-cut vias?一方面如果是-routeWithTimingDriven true,clock nets上的via是不会换的;另一方面,EDI11之前,NanoRoute换via的算法不够精确,趋于保守,所以double-cut via的ratio偏低(EDI11之后有极大的改善)。

楼主:
RE: encounter double via打不上, 需什么条件?请前辈们赐教,谢谢(已解决)

要写Lef via file ,ok了,thanks!

网友(2014-06-24):
回复 网友A:

    Lef via file 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