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艾伦218页这个“前馈补偿”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7-05):
如题,这里没有电子版的书,没法截图。。。
补偿的方式就是,同相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接个电容,看起来像米勒补偿,但是是同相放大器
按照allen的说法,通常是用在源跟随器中,电容两端分别接MOS的栅和源。。。
我翻了目前手上所有的书都没有找见原理,百度google也都没搜到。。。。
求大神指教!。。。不然偶只有自己分析小信号了。。

网友:
中文版?具体的
有些人只有英文版的

网友:
Lead Compensation一般翻译成超前补偿...

网友(2013-08-09):
童诗白——模电——P300有介绍超前补偿的,可以参考

网友:
feedforward not lead compens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过自己算算是可以算出来的,谢谢楼上各位哈

网友(2019-10-31):
输入小信号通过电容和源极跟随器两条路径到达输出,电容直接耦合信号,相位超前于源随路径,相当于提升了相位裕度

网友:
应该是feedforward,向前反馈。

网友(2022-05-13):
是feedforward,向前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