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电源4V-6V都可以正常工作的比较器

楼主(2013-07-05):
老师要求设计一款比较器,主要要求是电源从4V到6V都可以正常工作。我想问一下,这种比较器有什么特殊的结构或者说有什么名字吗?我在网上都找不到相关的东西,或者说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关键词,求推荐。

网友:
早期的5V工艺 应该能满足

网友:
要看比较器的性能指标了,教科书上都有很多4V~6V的比较器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教科书呢?求推荐。
   我比较器的电压不是说工作在4V和6V之间的某一个电压,而是说这个比较器当外界电源从4V变化到6V的时候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可以的,一般5V 工艺的器件设计得好,3-6V都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结构或者要求呢?

网友:
你可以吧比较器的参数要求罗列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设计的时候就按4v来设计,普通结构就可以吧,低电压如果正常,高电压一般都正常的

网友:
需要迟滞区间么?
有要求的话迟滞区间放宽一点,电源低了区间会减小。
其他都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
   我要做的是PWM比较器,我看到有的论文上说噪声一般在mV级的,是这样吗?那我的迟滞做大约10mV是不是就可以了?因为没做过,所以不太清楚一般迟滞都要多少

网友:
你要迟滞的话,最好50mV左右。你这个PWM比较器若用在DCDC中没必要用迟滞结构比较器,一般用SR触发器消除你所谓的噪声(glich)

网友:
回复 网友F:

   SR触发器相当于施密特触发器,自带迟滞。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mV可以是可以,但是你做起来可能因为工艺偏差直接把你的10mV给弄没了。

网友:
你们老师定的范围太宽泛了,选择太多反不好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