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FSS13 仿真电感S参数出现奇怪波形,用的是lumped port求指导

楼主(2013-07-06):
感值波形

感值波形

Q值波形

Q值波形
用HFSS13 仿真电感S参数出现奇怪波形,用的是lumped port求指导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
问题都没说清楚,没法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的问题是发现电感的感值波形不对,后面不应该有这样的震荡波形。而且谐振点太小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你的模型是什么,实际仿真的时候,基本行不可能和理想电感的曲线一样的,而且由于端口的各种寄生效应,谐振点也会发生偏移,都是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的时候没有带模型,直接用gds仿的,想着仿完拟合一个模型

网友:
这个怎么知道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HFSS模型是什么,GDS又是什么

网友:
在么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求加QQ18630072

网友:
没有模型构建描述,没法知道遇到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你的结果是否就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很诡异,难道是sub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啊已经改为ADS仿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DS也是需要sub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个软件的sub都做了。看起来ADS的sub仿出来的结果好像正常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吧,HFSS不是仿的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S现在有uW引擎,号称提高了精度

网友(2013-08-24):
貌似是腔体谐振了

网友(2015-04-03):
ADS仿真流程和HFSS有什么区别吗?我仿电感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转到ADS是否方便。另外HFSS仿真导出s参数仿真的时候,中心抽头的电感,一个端口的波形居然是反向的,也就是对称的端口,在中心抽头端加一个直流电压,作为电感,直流分析应该是两端都输出同样的电压。但结果是一端输出正常的电压,另一端却输出反向的电压,也就是-vdd,很奇怪。如果ADS方便仿真,可以考虑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