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提取寄生参数问题

楼主(2013-07-06):
用calibre PEX提取寄生参数生成spef文件的时候,跑pex不像encounter提寄生参数一样有ff,ss,tt那一的ict文件,那我用PEX跑,怎么体现不同情况下的寄生参数提取啊,再跑PT的时候怎么做hold check和setup check?难道只用不同的LIB做就行?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只跑过模拟的部分 同求

网友(2014-02-24):
同样的问题

网友:
Calibre 跑PEX的时候,需要foudry提供提取RC的rules文件,这个rule也会有各个corner下的rules,用不同的rules自然就会生成不同corner下的spef文件。

网友(2018-07-08):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05-19):
PEX Options⟶Include⟶Include Rule Filespecify one per line)点 ... 添加工艺里面是xrc的文件。有的工艺是直接整合在LVS的rule里的,不需要额外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