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急】上海VIA怎么样啊

楼主(2013-07-06):
有机会去上海威盛做后端,但是要求是签合同,留在那边工作。
本人在校学生,找工作意向也是后端(在学校有过一次.35工艺的tapeout),如果去威盛的话等于是就不能参加校招了。。麻烦各位给点客观的评价建议

网友:
能找到更好的公司吗?能的话,就不签。

没有的话,就签了。

签了也不怕,骑驴找马,反正违约也无所谓的。

从学校出来的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没事别老跳槽,老老实实工作2~3年,然后再考虑换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请问VIA在上海属于什么档次的公司?关于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应该签marvell等外企很难。是不是如果不能签外企,VIA就算好的了?

网友:
如果你认为签Marvell NV之类的公司有难度的话,就VIA吧,反正VIA怎么滴也比国内的公司强。

我给你的建议是去大公司,进行系统的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由于第一份工作,所以比较谨慎
    威盛后端部门10个人左右,这在后端里边算什么规模的?有师兄在海思,一两百号人。如果在海思和VIA选择呢?

网友:
海思比威盛好很多

网友:
是威睿电通VIA Teleco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问诶,应该是S3吧。上海有VIA Telecom?

网友:
我向来都是拒绝海思,所以我的建议是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