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小白关于ICC学习求助

楼主(2013-07-06):
接触ICC有一段时间了,synopsys的实验做过了,物理设计的书看过了,现在在看user guide,同时想用实验里的网标来做layout……在做的过程中发现,user guide上面描述的步骤跟实验里使用的不大一样,而且不大明白关于某些具体参数的设置的由来:比如设置的电压,线宽、间距,摆放的层等。周围没有大神指导,只能自己搞,也是个人能力有限,现在卡在floorplan的电源pns那要崩溃了………………

现在想求大神指导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做?还需要恶补哪些知识?关于电源ring和stripe的摆放,求指导具体过程……

网友:
当时我的学习过程是分解ICC的各个步骤,比如floorplan place cts 和routing 等。在每个步骤里通过ug了解icc是怎么来实现这些用户的指令的。工具无非是接收用户的指令来完成verilog到gds的实现的。那么还是要回到设计的需求,你要实现怎样的性能、面积、功耗,加上所用工艺 就可指导那些参数设定也就是用户的指令是什么了。你说的线宽间距电压什么的都是工艺和方案设计决定的。而ring和stripe摆放则更具设计需求:功耗、IR-drop来确定,如果没有这些约束,那么是需要通过仿真来确定的,具体的实施则可以试验gui界面中菜单里的专门命令来试,我身边的大牛指导的时候就说把menu里面所有的,可点击的操作都清楚了也就会了。最后么就转向具体的super command,在tcl环境下来做script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指的 物理设计 方面的书籍 是哪些,能给罗列一下吗?   我最近也在 开始 搞ICC。。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我发现有些概念理解的程度不够,最后导致有些指令使用了,但没有达到预计的效果……关于具体参数的设计,是不是得了解下tf文件什么的来大概了解的……自学的话,自我感觉对设计的要求不是很清楚,这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的也就本物理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tf文件是工艺信息,而设计的要求是根据系统设计来定的。你最好的方法是找一个模块,找一个reference flow,然后去试验。当然首先要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设计约束、静态时序分析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synps的lab,但我不知道它的那些设计参数是怎么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ab没有用,通过它只能学习学习工具操作。先学习设计约束吧,什么时序约束、DRC约束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的 书的 名字 是什么??   谢谢。

网友(2014-05-16):
回复 楼主:

    楼主。您的lab能做通吗??我的lab1加入网表怎么就说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2014-12-19):
回复 楼主:

    哎,自學的娃,伤不起啊。你提到的那些参数,其实都是根据设计要求来的。每一个项目都有一定的设计指标。比如,这款芯片的功耗是0.55w,压降不能超过7%-10%,EM不能超过100%等等。至于你说的电源宽度、间距,都是为了满足供电要求的。如果金属层比较多,那么最上边两层可以全部用来铺电源网格。间距大于design rule的规则,就好。

网友(2015-03-18):
自学参考资料只有synopsys出的一些用户手册,我也在自学。。。

网友(2015-08-05):
陈春章  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 比较经典 可以看看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C:

   求分享啊 新人要哭了

网友(2016-12-19):
个人也是把synospsys下的icc lab全做完,但是很多的细节和命令还是没有搞懂,也看了一些关于物理设计的书,提升很慢,看评论的意思 可以在gui时把某个菜单里所有的选项弄懂,知道其作用,和对设计的具体影响?这样一步一步尝试吗??求解答

网友(2018-09-20):
学习各位大神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