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下面的一条STA分析路径

楼主(2013-07-07):
大家好!

现在对PR网表进行STA 分析.分析路径如下:感觉该路径有问题:

先说下路径特点,此路径为在scan shift测试模式下的hold分析路径,路径起点为dft compiler工具插入的LOCKUP单元,终点为下一个scan FF 的测试端口TI端.且在scan模式下我只定义了一个clock,名字为ClkAtpg,周期为100ns。

****************************************
Report : timing
    -path_type full
    -delay_type min
    -max_paths 1
Design : HM182_top
Version: D-2009.12-SP3-1
Date   : Sat Jul  6 16:33:12 2013
****************************************

  Startpoint: uHM182_core/uScuTop/uPM/LOCKUP
               (negative level-sensitive latch clocked by ClkAtpg')
  Endpoint: uHM182_core/uScuTop/uScu/uEtStorageSync/SYNCREG0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Atpg)
  Path Group: ClkAtpg
  Path Type: min
  Min Clock Paths Derating Factor : 1.0000
  Max Clock Paths Derating Factor : 1.0000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Atpg' (fall edge)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2.6582     2.6582
  uHM182_core/uScuTop/uPM/LOCKUP/GN (LATNHD1X_HV)
                                                        0.0000     2.6582 f
  uHM182_core/uScuTop/uPM/LOCKUP/Q (LATNHD1X_HV)
                                                        0.2435 &   2.9017 f
  uHM182_core/uScuTop/uPM/test_so2 (PM)
                                                        0.0000 &   2.9017 f
  uHM182_core/uScuTop/uScu/test_si2 (Scu)              0.0000 &   2.9017 f
  uHM182_core/uScuTop/uScu/uEtStorageSync/test_si1 (ClockSync29)
                                                        0.0000 &   2.9017 f
  uHM182_core/uScuTop/uScu/uEtStorageSync/FE_OFCC1827_n19/Z (BUFHD1X_HV)
                                                        0.1310 &   3.0327 f
  uHM182_core/uScuTop/uScu/uEtStorageSync/SYNCREG0_reg/TI (FFSDRHD1X_HV)
                                                        0.0001 &   3.0328 f
  data arrival time                                                3.0328

  clock ClkAtpg (rise edge)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3.4066     3.4066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01     3.4066
  clock uncertainty                                     0.3000     3.7066
  uHM182_core/uScuTop/uScu/uEtStorageSync/SYNCREG0_reg/CK (FFSDRHD1X_HV)
                                                                   3.7066 r
  library hold time                                    -0.1395     3.5671
  data required time                                               3.5671
  ------------------------------------------------------------------------------
  data required time                                               3.5671
  data arrival time                                               -3.0328
  ------------------------------------------------------------------------------
  slack (VIOLATED)                                                -0.5343

对于此路径,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
(1)首先,该路径的起点时钟(negative level-sensitive latch clocked by ClkAtpg'),这里的ClkAtpg'表示什么意思?为什么出现这个“'”,与我定义的ClkAtpg是什么关系?
(2)当时针周期为100ns时,起点时许单元LOCKUP的负沿时刻应该为50ns,为什么这个地方起点时刻还是0ns。

按照我的理解,DFTCompiler工具在插入扫描链时在不同的模块之间通常会插入一些LOCKUP单元,其主要目的是保证hold的时序更不易违背。但是从该路径报出来的结果看,好像无此体现?

请问这是为什么?

希望高手来关注讨论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 是反沿的意思

    看起来scan cts 没做好,这个hold 是clock skew 引起的啊

楼主:
2#willam_liwei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反沿?由于起点latch和终点dff为不同的模块,所以scan模式下存在skew应该很正常吧!正是为消除不同模块间存在skew对hold的影响,所以scan chain插入了lockup来改善hold时序的影响。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你这是pr后的sta吧?因为你的sdc中加了propogated的约束,同时你的始终是定义在Atp端。
在始终定一点的前面是不是又个反相器?所以会有符号: ‘

第二个问题,我建议你能不能把部分代码贴出来,才能分析下。
还有就是clock skew差了点,CTS没做好。

网友:
个人理解:
              1、根据报告知这是cts后的时序报告,ClkAtpg'应该是cts后插入时钟网络中的某一invclk的输出,与ClkAtpg反相;
              2、第二个问题,注意看timing_report的start_point和end_point说明。

楼主:
感谢

tanghaihua

我的问题已解决。主要是因为设计上有很多自己设计的isolation单元。这些cell在时序分析时需要特殊处理。而在primetime时序分析时设置的case不全,导致时钟乱串,经过对full_clock_expaned分析,发现需要对时钟上的一些Mux需要设置case。

楼主:
感谢

AveryYoung

我的问题已解决。主要是因为设计上有很多自己设计的isolation单元。这些cell在时序分析时需要特殊处理。而在primetime时序分析时设置的case不全,导致时钟乱串,经过对full_clock_expaned分析,发现需要对时钟上的一些Mux需要设置case。

我在scan模式下,只定义了一个时钟,且该时钟定义在端口上,所以应该不存在反相问题。

网友(2021-09-08):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的问题已解决。主要是因为设计上有很多自己设计的isolation单元。这些cell在时序分析时需要特殊处 ...

isolation单元需要如何特殊处理啊?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