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layout时,pt读入sdf文件出错

楼主(2013-07-07):
都是这些error,而且有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生成的sdf文件与网表文件不匹配造成的?不过我用astro生成的网表文件和sdf文件直接做VCS是过了的。

error

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你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会不会是sdf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3-08-17):
回复 网友A:

    感觉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我在astro之前做PT时,SDF文件的读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3-12-19):
将.V文件中的顶层模块放在第一个,此时的current_design为顶层模块名,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