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屏蔽中断与不可屏蔽中断

楼主(2013-07-07):
如题,可屏蔽中断与不可屏蔽中断,为啥要设计这两种中断?设计这两种中断的依据是啥?

网友:
设置可屏蔽中断是为了方便控制,比如:进入异常处理过程时,可以设置屏蔽所有中断,以防止中断嵌套。

设置不可屏蔽中断是为了某些特殊中断的需要,比如:系统复位中断,就不可以被屏蔽。

楼主:
哦,也就是说设置不可屏蔽中断实际上是怕出现错误设置,对吧?

网友:
也不一定,可以根据应用确定不可屏蔽中断的作用,比如:软复位

网友(2013-09-13):
都是有必要的,各有好处,有时需要不可屏蔽强制进中断,有时又需要可屏蔽的

网友:
的确要看具体需求。

网友:
简而言之,可屏蔽中断是为了应用的方便设置的,比如软件在执行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或者原子操作,不希望被打断,那么可以预先屏蔽掉一些或者全部可屏蔽中断。
不可屏蔽中断则是系统中一些必须要得到响应的事件,比如说系统电量将耗尽,必须通知微控制器做保存/退出。那么这个中断是不依赖于当前应用的,必须要控制器响应的。

网友:
不可屏蔽中断可以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有这个事情发生就一定要马上做的

网友:
不可屏蔽中断说明该中断一旦发生必须响应,不响应会出错;
可屏蔽中断说明该中断不是必须响应的,视不同应用而开启该中断。

网友(2013-10-16):
程序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