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 【开源】TI 通用滤波模块资料(二阶或四阶有源滤波器)(低通或高通或带通或带阻)

楼主(2013-07-07):
通用4阶有源滤波器模块经过精心设计,可以利用它设计出自己想要的不同种类的滤波器。该模块主要特点:
1、支持4种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带阻。
2、每种滤波器采用sallen key型,可自由设计参数。
3、采用高速双运放芯片,默认配置成4阶低通滤波器,频点在80K-100K之间。
4、用户可以任意配置,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更快得到设计结果。
5、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SIG_IN为信号输入端,SIG_OUT为信
号输出端。
6、工作电压:典型 5V。

通用滤波器模块(原理图).pdf (221.17 KB , 下载次数: 189 )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937055714

楼主(2013-08-10):
这款滤波器不是程控滤波器,不能自动切换,而是一种通用结构的滤波器,滤波器一次只能实现一种模式,模式的改变是通过手动更换滤波器的外围元件(电阻、电容之类)来实现。一般都是按照默认低通100KHz配置的,要更改滤波器参数的话,需要用户自己手动焊接更换。

网友(2013-12-10):
TI的有源滤波器设计工具FilterPro(一个包)

楼主: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937055714

楼主(2014-01-26):
是的,TI的有源滤波器设计工具FilterPro(一个包)

楼主(2014-04-07):
通用4阶有源滤波器模块经过精心设计,用户可以利用它设计出自己想要的不同种类的滤波器。该模块主要特点:
1、支持4种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带阻。
2、每种滤波器采用sallen key型,可自由设计参数。
3、采用高速双运放芯片,默认配置成4阶低通滤波器,频点在80K-100K之间。
4、用户可以任意配置,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更快得到设计结果。
5、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SIG_IN为信号输入端,SIG_OUT为信
号输出端。

楼主:
TI的有源滤波器设计工具Filter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