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存条问题

楼主(2013-07-07):
HYMD216646C6J-J内存条上读写数据想具体到其中的一个DDR是怎么设置的,/CS,和BA0,BA1?

网友:
不知道,一般都用颗粒,不用条。

网友:
内存条是64位的,D63---D0,读写时CS和BANK硬件是连在一起的,只能根据芯片位置确定第几位到底几位,从而确定具体芯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