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adence 16.5中原理图生产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3-07-07):
#1   ERROR(SPCOPK-1051): Cannot find the physical part DB9 for
        Schematic instance: @1111_LIB.34(SCH_1)AGE1_I32@SCHLIB.DB9(CHIPS)
        Physical Path: @\1111_lib\.\34\(sch_1):page1_i32@schlib.db9(chips)
        The chips.prt file might have been accidentally edited, or the PACK_TY~
PE property might be missing from the ptf file or the schematic.
        Ensure that a physical part corresponding to the instance used in the ~
schematic exists and the PACK_TYPE property is defined in the schematic or the~
part table file.
#2   ERROR(SPCOPK-1052): No ppt part selected because the instance has no phy~
sical part.

我仔细检查了下,它的part这些都有,不晓得什么原因出的错,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表示不懂!

楼主:
因为一个symbol代表了多个pad,而我调用的一个有问题,重新做一个就对了

网友:
正在学习,过来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