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library setup time怎么理解?

楼主(2013-07-08):
请问library setup time怎么理解?为什么第一幅图报出来的timing中data required time没有library setup time?
对这些量不是很理解,还请大家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第一个图的路径是寄存器到output,已经有output delay做了约束,这个output delay在max情况下,相当于包含了chip外部的逻辑延迟以及setup time。

网友:
library setup time是指的FF本身的建立时间。 上图因为是直接输出到OUTPUT PORT上的,所以接收端不是FF,就没有library setup time. 不过设置OUTPUT EXTERNAL DELAY时,一般把外部FF的setup time也考虑进去的了。如2楼所说。
下图则是有FF的,所以有library setup 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的解答!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谢谢您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