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图形用户界面打不开

楼主(2013-07-08):
我上次还能打开,使用的是icc_shell -gui, 然后用的是start_gui。但是周一来了之后,发现这些command就打不开ICC用户界面了。并且有如下提示:
icc_shell> gui_start
Cannot initialize GUI.
Please set th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before starting the application.
For this session, the tcl command 'setenv' can be used to set the value of the DISPLAY variable,
then the command 'gui_start' is used to start the GUI.

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看提示应该是设置环境变量,但是之前怎么一直能用呢。还有,通过man start_gui了解到,start_gui和gui_start应该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
你应该是远程启动ICC的吧? 要用 [setenv DISPLAY 端口名]  命令设置成自己机器的端口, 让ICC界面启动到自己的电脑上。

网友(2014-01-21):
一样的问题哎 gui起不来

网友:
这个就不是ICC的问题 是你Linux设置问题 你要让远程的界面启动到local的界面
启动任何远程连接的GUI都要先设置环境变量吧,你起个GVIM应该也不行
参考2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