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allen书上第四章一个mos开关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3-07-08):
allen的书95页倒数第二段写到“在对C充电期间,ron的最坏值(最高值)出现在VDS=0且VGS=Vfai-Vin时。”如下图:

这里有几个地方搞不明白:
(一)  按照前面的公式来看,  VDS=0时分母最大,ron应该最小啊。
(二)按照接下来的这个图来看             VDS=0时不就是ron电阻两端电压相同吗?那ron的阻值岂不是就是0了?

(三)从4.1-6和4.1-7这两幅片来看,VGS不是始终都等于Vfai-Vin吗?

网友:
NMOS永远是电势低的一端为S。所以实际上当给电容充电的时候,电容一端是源极。当Vds=0的时候,沟道里的电子就不会移动了,但沟道还是有一个形式上的电阻值的

楼主:
形式上的电阻值啥意思啊......这样的电阻值也应该很小吧,书上为啥说VDS=0时ron出现最坏值(最高值)呢?按照4.1-2的公式说不通啊。

谢谢了。

网友:
VGS不是始终都等于Vfai-Vin ?

楼主:
VGS不是始终都等于Vfai-Vin ?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VGS不是始终都等于Vfai-Vin ?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Vin端低的话是对的。如果Vin端比电容端高的话,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Vin端此时不是源而是漏。

网友:
个人拙见:
与Vgs相比,Vds的值很小,尤其在长沟道工艺中,Vfai的值较大,MOS管很可能工作在深线性区,此时Vds完全可以忽略。重点还是Vgs对导通电阻的影响。
此开关导通后就是Vin对负载电容充电,只有当充电完全时,也就是电容两端电压Vc=Vin,Vgs才最小,Ron才最大,并且此时Vds=Vin - Vc=0.

若有差池,敬请指教。

楼主:
个人拙见:
与Vgs相比,Vds的值很小,尤其在长沟道工艺中,Vfai的值较大,MOS管很可能工作在深线性区,此时 ...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大概搞懂了,但是电阻Ron两边的电压为什么会相等还是没弄明白,是因为此时Ids=0吗?
如果沟道中有电流的话,那只有Ron=0它两边的电压才可能相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输入对电容进行充电时,足够长的时间后会使Vc=Vin的,因Vc=Vin(1-exp(-t/RC))。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认为Vc近似等于Vin,电流逐渐趋于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这里基本搞懂了。
不过后面96页最后一段又说:”当栅极电压降低时,有电荷注入沟道。但是管子最初保持导通状态,所以无论怎样,注入的电荷只在输入电压源Vs中流动,不会出现在负载电容C上。“

按前面写的管子导通的时候就会给电容充电,给电容充电的时候怎么会没有电荷流进电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正在向栅电容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是翻译的问题。不伦不类的。。。

网友:
恩恩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感觉翻译的好蹩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纠结这么久,原来是书的翻译问题......

网友(2014-11-03):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因为管子导通的时候(栅电压为高),负载CL已经充满,注入沟道的电荷只有向漏区扩散

网友(2015-09-17):
关于电容充电的问题,我举得是ron与vgs成反比,source端在电容这段,只有当电容充饱电了,vs取得最大值,vgs=vg-vs有最小值。ron有最大值,此时电容不在充电,所以电流为0,vds=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下我的理解:首先导通不一定会有电流,这个是对的吧。
当栅压大于VTH,此时电容已经平衡了,Rchannel上没有电流,此时栅压降低,电源会有电流通过VOV流向栅极
当栅压小于VTH,此时电容已经平衡了,Rchannel上没有电流,此时栅压降低,因为管子已经截止了,drain与gate之间的VOV之间有压差,形成电流回路

网友(2024-11-19):
书上说的Ron是小信号电阻,是VDS对IDS求导的值,因此VDS=0的时候,Ron并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