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下安装hspice问题

楼主(2013-07-08):
之前在自己的红帽上安装了vcs,dc,pt等synopsys软件,运行正常,但今早安装了hspice2012.06后,配置了root目录下的bashrc文件,之前的环境变量等都设置于此,但是source过后,却出了很大的问题,什么ls,rm等脚本命令都不好使了,以为是bashrc文件的问题,但是现在连gvim,vim,vi这些文本编辑器都不行了,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麻烦帮我指点指点啊

网友:
路径有错,检查PATH。然后找到home/.bash_profile删掉PATH那行,重启就行了

网友:
使用超级用户把bashrc改回来就行了

网友(2014-08-17):
用gedit打开.bashrc,然后删掉你刚改的内容,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有没有使用spice3f5  在RedHat下

楼主(2014-09-23):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