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P不过,显示如下错误。。请大神们分析分析

楼主(2013-07-08):
在MAP的时候通不过,有如下提示错误:
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ERRORack:1654 - The timing-driven placement phase encountered an error.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资源的问题,是代码表示的问题,可能有问题的代码表述如下:
wire[11:0] adata0;
assign adata0=(adata>=noise_thold[11:0])?adata:0;

网友:
这句话看上去没有这么大效果?要试验也很简单,将adata0的值固定,再编译看看
lz现在用了多少资源了?

资源超了的话,可以通过屏蔽一些模块来试验

供参考!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另建议 assign adata0=(adata>=noise_thold[11:0])?adata:0;
尽量不要用多bit变量直接比较,浪费资源,可以考虑修改为减法;时序不紧张的话修改为时序逻辑,A信号=A信号绕一圈组合逻辑再回来选通A信号这写法也不好。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试下。

1,变量多bit比较,建议修改为减法实现。
2,变量A=变量A绕一圈组合逻辑回来在选通A这样的写法,建议修改为时序逻辑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就是感觉那种表述很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我的chipscope暂用资源太多了,去掉cdc文件后,就编译通过了。估计上面的那种也实在不是很科学。。。资源消耗情况如下。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s:                10,544 out of  30,064   35%
  Number of Slice LUTs:                     10,537 out of  15,032   70%
    Number used as Memory:                     558 out of   3,664   15%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Number of occupied Slices:                 3,584 out of   3,758   95%
  Nummber of MUXCYs used:                    5,096 out of   7,516   67%
  Number of LUT Flip Flop pairs used:       12,642
    Number with an unused Flip Flop:         3,739 out of  12,642   29%
    Number with an unused LUT:               2,105 out of  12,642   16%
    Number of fully used LUT-FF pairs:       6,798 out of  12,642   53%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 sites lost

网友:
回复 网友C:

Number of occupied Slices:                 3,584 out of   3,758   95%占用资源率非常高了
用chipscope时不要下手不能太猛

网友:
请教两个问题
1、直观上看,n位比较器是n个异或再加上一个或多个或非门就可搞定;减法器光算本地和就需要n个异或,况且还有进位逻辑;无论是速度还是面积上比较器都占优势吧。当然加法器可能会有更快或者更小的算法,有时间我试试。
2、lz的写法,并没有形成组合逻辑环,会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吗?

网友:
请教两个问题
1、直观上看,n位比较器是n个异或再加上一个或多个或非门就可搞定;减法器光算本地和就需 ...
引用 网友D:

   1/、加法器的速度快。这个你可以试试,我没有做过实验,看的是以前同事的资料。而且FPGA里面有加法器的IP可以调。  2、信号B=信号A组合逻辑后,再选通A,我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资源利用率(Utilization)与资源占用率(Distribution)能不能给我科普一下,这两个的关系有点明白,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这杨: 资源利用率就是消耗了多少资源,而资源占用率就是这写消耗的资源所占用了多少silice,但这些占用的slice的资源并没有完全利用,所以资源占用率(Distribution)要大于 资源利用率(Utilization)。。。那些占用的slice中没被利用的资源是否还能够被利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