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输入网络中为什么会存在谐波信号?

楼主(2013-07-08):
在单频输入信号下,在MOS管的输入端存在较大的二次谐波,请问是由于MOS管的非线性造成的吗?应该如何减少二次谐波的影响?

网友:
是由非线性造成的。
减少二次谐波的方法很多,比较常见的是采用差分电路吧。

网友:
不知道是在哪个频率的范围的,是否是因为输入反射引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在输入端,觉得不太像是由非线性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输入端加上一个高通滤波器以滤除反射回的二次谐波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大器的第一级吗?第一级的输入信号为什么会有谐波信号?还比较大?如果是中间级的话,那就比较好理解了,完全是因为前一级产生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