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中property error

楼主(2013-07-08):
如图 一共有60个类似这样的错误,需要怎么改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完整的其中一个错误截图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property error 。

网友:
就是电路的尺寸与版图的尺寸没对上

楼主:
截图明天上传,这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查看每个错误呢,我不知道我看的方法对不对。

比如说layout里 管子的w=8e-07
而source里管子的w=1.12e-06

很奇怪啊,我都是自动生成的,这有方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其他问题吗?
推荐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6862&highlight=LVS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其他错误码?
推荐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6862&highlight=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怎么修改TRACE PROPERTY呢,麻烦说细一点哈

我在rule里搜 trace property没搜到呀

网友:
没有完整的size截图,看不全。但从你的例子中看到,这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单单的数量级的问题,是你layout本来的size和netlist就不对应,你layout中是不是有多余的mos合并了?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TRACE PROPERTY?
难道你的rule文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正我把“trace property”作为关键词搜索 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正常的应该大概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搜大写“TRACE PROPERTY”的呢?
正常的是TRACE PROPERTY MN(xx) L L 0
           TRACE PROPERTY MN(xx) W W 0
你可以修改最后的值来确定对比的精度。
你这个LVS错误之后这一类吗?没有其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其他的 就只有这种错误。开始有其他错误,比如connectivity error,后来把rule文件加了“LAYOUT CASE YES,SOURCE CASE YES”两条语句就好了。原因就是网表有大小写区别,rule不认,改了后就没有了。

我搜RULE文件 里面的内容没有关于TRACE PROPERTY的语句。可以自己添加吗?谢谢

网友:
you can turn off the switch for property check if you confirm it is ok..

网友:
内容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