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仿真和fpga仿真,急

楼主(2013-07-08):
vcs仿真生成vcd文件,里面包含激励,这个文件应该通过什么方式转为fpga可用的格式,来做fpga仿真呢?
望有经验的老师教下或推荐下资料,谢谢!

网友:
在modelsim下,使用VCD文件,或者功耗分析的时候直接调用iu可以了

网友:
你的fpga仿真是指代码下板调试吧,那就只需2进制代码文件下载到芯片里

楼主(2013-10-24):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