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们驱动问题

楼主(2013-07-08):
怎么看一个传输门能驱动多大的驱动。假设我的传输门输入电容是4、5fF左右,那么它能把信号通过寄生电容为100fF左右的金属线传出吗?

网友:
可以吧,输出的负载电容主要决定了输出的传输延迟,只要你的传输门驱动电流足够大,延迟就会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传输们接在计数器的输出端,一般的数字逻辑,就不知道电流到底够不够大。

网友:
你实际仿真看看,不行加buffer

网友(2013-08-12):
关键是传输出去的信号质量如何,可能与传输门导通阻抗有关。

网友(2024-07-26):
实际仿真看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