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分析

楼主(2013-07-08):
在单级放大器噪声分析中遇到了点问题 请教各位
      在源随中噪声电流是直接相加没有方向性的   但是在带degeneration的共源放大器中噪声电流却是带方向叠加的 噪声电流可以相减
   有些不理解

1

1

2

2

网友:
1图左请注意那是平方项,是将Id^2等效到了栅极,利用Io^2=Gm^2(Vg-Vs)^2,将等式展开,由于两个噪声分量是不相关的,所以乘积项为0,剩下的就是各自的平方项相加了。
后面的图没有看,应该都是一点点推出来的,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