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提取lef问题

楼主(2013-07-08):
问各位前辈一个问题,laker提取lef文件有什么要注意的?
  laker提取一个走电流的包含ESD的OSC,提取的时候是否要把走大电流所用的所有金属层次提出来,是否要把和外面对接的ring的金属全部提出来提出来,并且全部加上对应的金属text layer?
  小菜不太懂这个,问问大家,谢谢!

网友:
是做BLOCK还是PAD?BLOCK的话不需要,只需对外接的pin信息提取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确的说,是包含PAD和电路的OSC  PAD上走电流的金属是否要全部提出并且加上相应的text layer,其ring上的金属是否可以不提取,除非与外面相接?
   thans a lot!

网友:
都提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