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ltrasim输出波形文件

楼主(2013-07-08):
请教一下用过ultrasim的大神,用ultrasim仿真时,输出什么格式的波形文件可以随时查看波形啊,我用的是.usim_opt wf_format=wdf
,但是我仿的时候发现只能是ultrasim都跑完了才能出来波形,请用过ultrasim的大神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您好,我看您设置的是100ns,是不是只要这个值大于0就可以把仿真的波形数据从内存写入磁盘

网友:
自己试试呗,别太懒啊你的sar搞到现在?

楼主:
哦,那个早就不做了

网友(2017-04-11):
ultrasim输出波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