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v如何检测电平触发中断和电平触发中断?

楼主(2013-07-08):
各位:
      目前正在搭建仿真环境,触及到中断处理。恩,我不大明白使用sv如何检测中断信号。
      如果是沿触发的中断,是否可以写成 “@(posedge irq0)"呢?如果是电平触发的中断,是需要隔一段时间去采样irq,持续一段时间的高(低)电平才确认中断发生吗?
      另外,如果CPU不能及时响应,使用”@(posedge irq0)“也没问题么?

网友:
沿触发就 @(posedge irq), 电平触发就 wait(irq===1)

是否要去毛刺,看实际需要了。

CPU及时响应?CPU是环境中的BFM还是DUV?BFM的话最好中断处理用单独的线程,比较灵活。DUV的话,就不理解你到底在做什么样的环境了。

网友(2013-08-19):
沿触发就 @(posedge irq), 电平触发就 wait(irq===1)

如果要滤毛刺,不管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都应该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