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版图格点问题

楼主(2013-07-08):
想请问一下,版图要求格点如果是0.01,现在画的时候使用的是0.005,这有什么影响,如果需要修改,那怎么样修改呢?谢谢!

网友:
你说的版图要求是0.01是指的design rule 要求的值吗?如果是design rule要求的话,那就会在drc时候不在格点上的错误,修改的话貌似得一个个改,感觉没啥规律(器件、any shape、path、rectangle)等都可能会不在格点上。如果你设的0.005是design rule的要求值的整数倍,那么在drc的时候也不会有问题,可以不改,但是如果大家都统一用一个格点值的话,那么你的block做好后,别人在调用在拼的时候就会很蛋疼了····不知道解决你的疑问没有?

网友:
设太小了,在制版的时候,会增加误差。

网友:
这个误差应该很小,我想如果太麻烦是不是可以不管。

网友A:
一般都是定义0.001(PRECISION=1000,RESOLUTION=1)的最小格点,但LAYOUT里面设置的是0.005来防止Off Grid。Off Grid一般需要手动修改或Waive掉。

楼主:
RE: 版图格点问题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需要的是0.01,而我画的时候使用的是0.005

网友:
DRC验证可能会有错,但一般可以不管的,叫foundry忽略掉这些错误。

网友:
格点非常重要, 在画版图之前一定要再三确认! 如果格点有无可能会导致制板厂拒绝做你的MASK。制版机识别不了你不在个点上的图形,尤其是运算层都错误都是成倍的扩大。当然如果犯了错误那边也有办法处理,具体方法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重画了,因为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网友B:
格点0.005的版图先导出一个gds,在把gds以0.01格点导进来应该就可以了。
听说可以!

网友:
不用改,这样画图不是很方便么

网友:
同问,希望得到一个最好的解答

网友:
最好按需要的格点画版图,建议重新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贪图一刻的方便,DRC的时候会报很多不在格点上的错,那得一个个改!不然版图不在格点上的边线误差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严格的说来是foundry的问题,rule查不出来,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stream out的时候  把格点设为0.001     然后再stream in的时候  把格点设为0.01,这样版图就会被强制拉回格点,会有drc错误,   而且这种办法有个问题   就是在调用这个版图的时候   它的图形是正常图形的10倍,你只需要再以0.001的格式导出去,0.001的格式导进来,就正常了

我是这么处理的,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不妥,欢迎大家指出我的不足之处,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从概率角度来说,这样可以有机会少改1/2的DRC错误。建议在初期就注意到这种DRC错,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需要改,有人说叫制版厂忽略是不可行,因为就算他同意了忽略,这个他们读出来的数据将会跟你做的不一样,,尤其边界处会有可能出现断路,off grid不是说说玩玩,修改也容易,可以写个脚本。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D:

能麻烦您提供一下这个脚本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一下 1.按照您说的 在stream in的时候, 把格点设为0.01。 如何设置 把格点为0.01呢?2.这样版图就会被强制拉回格点,会有drc错误。 请问会有什么drc错误 这个错误难改么?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必须要改的,可以在论坛上搜索skill on grid脚本,很容易的,都有现成的,执行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B:
格点0.005的版图先导出一个gds,在把gds以0.01格点导进来应该就可以了。
听说可以! ...

在导入和导出的时候怎么设置格点要求啊比如 0.001和0.005 618里面,我发现只有snap to grid

网友:
可能会有grid rules错误。修改方式:快捷键e -->Grid controls -->X  Snap spacing | Y  Snap sapcing。输入要求格点即可

网友(2022-05-01):
引用 网友B:
格点0.005的版图先导出一个gds,在把gds以0.01格点导进来应该就可以了。
听说可以! ...

导入gds在哪设置格点

网友(2023-04-26):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定义0.001(PRECISION=1000,RESOLUTION=1)的最小格点,但LAYOUT里面设置的是0.005来防止Off Grid ...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