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最小分辨力的仿真

楼主(2013-07-08):
请教采用怎样的方法或者testbench能够很准确的仿真出比较器的最小分辨力,谢谢!

网友:
testbench 听着像做数字的啊,模拟电压比较器?如果是10mv,20mv,30mv的输入一级一级加进去试呗,想要更大更小精度就改一下step好了,即使数字比较器思想应该也相同吧

网友:
加上两路信号 相差几mv 看输出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