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集成电路延时影响因素?

楼主(2013-07-08):
请问数字电路延时影响因素有哪些?时钟频率是否会对延时产生影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半导体工艺
门的晶体管结构
晶体管长宽比
输入信号slew rate
连线长度
fanout
温度
供电电压
晶体管老化导致的Vt shift

"时钟频率是否会对延时产生影响" 不知你对延时的理解是什么

网友:
工艺越先进,连线的影响越明显。

楼主:
如果输入信号加一个10ns的脉冲和20ns脉冲对电路延时是否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频率只是一种约束(constraint),跟延时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2013-08-14):
关键门级单元的驱动能力、负载、连线长度以及串扰,至于频率,对延时基本没什么影响

网友(2013-10-08):
频率和延时是两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