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交混频器的镜像抑制比怎么算

楼主(2013-07-08):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正交混频器的镜像抑制比的概念,本振信号2.448GHz,用PXF进行仿真在下图中,本振两边的信号如图所示。请问一下,镜像抑制比是这样的两个信号增益之比,还是有其他的方法?请大神指教!

PXF图

PXF图

网友:
撒大师大师的撒

网友:
你貌似对这个不懂,去网上下一篇论文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3# ztfjd 有没有推荐的文章,较详细的!

网友:
直接在混频器後面看不到,不管你打desired或image,出来的都一样大

网友(2017-03-27):
版主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2022-10-14):
版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能不能分享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2024-03-02):
如果是下变频的话,在射频上输入需要的RF信号,在中频读IF信号是多大,然后去掉RF信号,输入镜像信号看IF多大,主信号的IF和镜像信号的IF差值就是镜像抑制度。

网友(2025-06-25):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下变频的话,在射频上输入需要的RF信号,在中频读IF信号是多大,然后去掉RF信号,输入镜像信号看IF多 ...

请问下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保证RF信号和输入的镜像信号功率一样大?如果二者输入功率不一样大,请问怎么仿真计算镜像抑制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