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SMC0.5BCD工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08):
下面是CSMC0.5BCD工艺的LDNMOS(ISolation)的结构图和版图上的pcell图(只显示了diff和poly两层)有个问题不明白:
       工艺在做LOCOS时用DIFF mask做场氧即结构图上的FOX,那么,LDNMOS栅氧下面的FOX是怎么形成的?(diff mask不需要通过任何的运算得到)

网友:
FOX就是active区域以外的地方全部长场氧,跟其他地方的FOX一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一起做的,但我不明白,LDNMOS的active在pcell的gate下面是没断开的,那active做场氧的时候怎么在gate(LDNMOS)下面做出的FOX

网友:
这有什么好奇的,这种工艺上就是在硅片上氧化一层之后,再开窗形成ACTIVE区,其他就是FOX。然后再在FOX上面淀积POLYGATE,同时在ACTIVE区进行注入退火之类的工艺。

网友(2013-12-07):
楼主大人,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把csmc0.5bcd的pdk发给我一份?论坛里的那个不全……

网友(2020-07-07):
Hello, send me this pdk 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