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 JTAG问题

楼主(2013-07-08):
我要用一块FPGA控制另一块FPGA的JTAG接口,按照Xilinx用户手册上提供的JTAG状态机时序和指令一直有问题,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工作,求指点。

网友:
你直接用串行从模式,你是想从flash中读取数据来加载另外一片FPGA吧。同时也不影响JTAG调试。  或者两片FPGA串行连接也可以加载的

网友:
把具体的电路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
没做过 见过一款CPCI的 DIO卡上有过四个fpga芯片的情况,忘了他们怎么控制工作的了

网友:
菊花链。。。
自己查文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