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15 x64在win7安裝後,無法啟動

楼主(2013-07-08):
我在windows7 x64安裝HFSS15 x64,也按照版上大大方法破解,
但是在啟動HFSS15時,會當在這個畫面

請問這是為何?
拜求解決之道,感謝~

网友:
Perhaps your crack process was not success. You might try to re-install and crack it again. Mine works fine.

网友:
我不知啊

网友(2013-08-27):
网络断开试一试

网友(2013-11-28):
不知道我會不會也遇到相同情形捏
還沒灌...目前正在嘗試

网友:
系统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不光15这样,13也一样,我重新用另外的系统盘装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2014-04-22):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如果用远程控制电脑,启动时候会这样。如果亲自操作电脑,并且断网,就不会。

网友:
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