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can pattern仿真波形与ate基台测试波形不一致

楼主(2013-07-08):
最近一个项目的dft生成的stuck at pattern的时序仿真(带sdf的时序仿真)ok!但是在实际芯片测试时测试出芯片上有pattern仿真出问题?通过对比tester抓出的输出端口波形与仿真生成的vcd波形对比,确实发现tester与vcd不一致,请问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这种测试不通过。如何去定位芯片测试时出现的这种错误。注:现在使用的是tetramax工具生成的pattern,不知道是否有diagnose工具可以去debug?
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求救啊!求救!

网友A(2020-08-21):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可以用tmax 去做diagnosis!得到可能出错的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tmax 去做diagnosis!得到可能出错的cell!

能具体点吗?dft新手

网友(2023-11-16):
请问这个问题有大佬有思路吗?求助

网友C(2025-07-15):
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用的工具是Mentor的testKompress。做完布局布线之后,后仿DFT的stuck at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芯片流片出来后测试输出与仿真不一致。他刚开始输出是一致的,在某个点开始输出错误。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用的工具是Mentor的testKompress。做完布局布线之后,后仿DFT的stuck at是 ...

如果错误很固定,每颗都一样,可以用机台的学习功能,调整测试向量。至于怎么定位原因,我猜多数是跟芯片内某些模拟模块的连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错误很固定,每颗都一样,可以用机台的学习功能,调整测试向量。至于怎么定位原因,我猜多数是跟芯片 ...

你好,请问可以添加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