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WAVE 5.0 在validate后, 显示DC SHORT问题解决

楼主(2013-07-09):
供大家参考:
我从Ansoftlink将Allegro PCB LAYOUT导入至SIWAVE 5.0, 在VALIDATE时会显示有很多DC SHORT; 这些SHORT都是信号和地层出现短路.有的时候是在加了PORT准备跑SIMULATION时, CHECK时显示DC SHORT, 研究了很久无法解决软件的安装问题, 但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转换过程中padstack丢失了部分Antipad的信息, 因此在edit padstack补上相关antipad后, 就没有short了. 再跑仿真就可以算出波形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有用,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可以請問一下樓主您是如何補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3#, 用ALLEGRO已经画好了图, 地早就铺好了; 不需要在SIWAVE上去重新铺地的. 点edit->layer stack可以观看.
如果你没有看到地层, 可能需要在stackup插入新的metal层, 再draw->rectangle, 并assign net为GND. "GND" net要已经存在才可.

网友(2014-01-16):
楼主,求助,使用SIWAVE 5.0对protel99se PCB进行电磁兼容分析,要如何将PCB文件成功导入到SIWAVE中,   说仔细点步骤吧,    我还在论坛上下载了,ANF/ASC文件,用SIWAVE导入不了,求楼主帮忙啊,,联系我,54681223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