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怎么实现BCD码转余3码

楼主(2013-07-09):
小弟入门菜鸟,看《verilog高级数字设计》碰到一个问题,BCD码转余3码,书上的状态表是怎么得出的?为什么只有7个状态

状态图

状态图
,求大神,非常感谢!!!!

BCD码转余3码

BCD码转余3码

网友:
加三吧!忘了,找以前的数字逻辑书看看!

网友:
这需要fsm?不是组合逻辑直接过去的么?
几bit的?
不行就直接查找表了

网友:
时序逻辑吧,是根据序列产生输出的。看看数字逻辑那本书

网友:
应该一个加法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3-11-23):
我今天也看了这个内容,书中没有推导就直接给出状态转移表了,让人感到很突兀···
我演算了一下,确实能实现BCD到余3码的串行转换,就是不知道怎么直接得到STG的

网友(2014-03-19):
分析如下: BCD转余3码串进串出分析.pdf (556.61 KB , 下载次数: 184 )

网友(2014-08-20):
回复 网友A:

   幸苦啦!

网友(2015-01-19):
回复 楼主:

    困惑解决了

网友(2015-07-25):
回复 网友A:

    师兄,你太牛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不错

网友(2016-01-13):
回复 网友A:

   正困惑中,下载学习

网友(2016-06-26):
一直有疑问,太牛了!

网友(2016-09-12):
多谢,讲的很清楚!